PLC寻址

楼主(2020-12-19):
请教一下,s7-200中,VB3.7与VD0.31一样吗?PLC 小白请求帮忙!

网友A:
你这样写有点没意义.
我看300里面顺序是这样的:
MD0
mb0 mb1 mb2 mb3
所以md0.31=mb0.7如果有的话,
mb3.7=md0.7

网友B:
如果200什么可以这样寻址的话两者是一样的,但是200里面不允许这样,只能是V3.0---V3.7

楼主(2021-01-24):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MD0.3是没有这种称呼,具体到某一个字节,只能是M0.0这种形式,同时也不存在MW11这个称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理解为,不存在MD0.0,或者MD0.3这种称呼,具体到某一个字节,只能是M0.1或者M3.0这种称呼

网友D:
没有MD几点几(MD0.0)的表示方法   要么就是M几点几的位变量(M0.0)  或者MD几的双字变量(MD0)   还有字和字节的变量  具体可百度查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