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2M相关的etherCAT

楼主(2020-12-19):
请教一下,CX-Programmer如何通讯山洋伺服(etherCAT)?是否有相关的手册?第一次使用欧姆龙,就得上总线通讯了,选型都没得办法确认

网友A:
还纳闷咋出来个CP2M,还要etherCAT
看图片是CJ2M

网友B:
先确认好有对的EtherCAT通讯定位模块,并咨询下价格;
KEYENCE KV7300/7500就额有专用的16轴EtherCAT定位模块KV-XH16EC,这个模块价格非常贵,随便配个主机就五位数了;

网友A:
你可能要换PLC,使用NJ/NX系列
软件当然也要了

网友C:
EIP21 = EtherNET/IP,非EtherCAT.
CJ2的ECAT模块非常贵,不划算.
做运动控制,用欧姆龙的NX NJ,CPU自带EtherCAT口
CJ1W-NC281 NC481 NC482 NC881 NC882 .....
后缀是2的好像可以连接IO模块,后缀是1的只能连接伺服,只是好像.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B:
KEYENCE KV-XH6EC, KV-7300/7500专用的16轴EtherCAT定位模块;

网友D:
用NX吧 才3 4千,带EIP Ethercat,CJ2那套死贵,还麻烦

网友E:
推荐用NX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求并不高,就是要断电有记忆,也就是读取编码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