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5怎么无法安装?

楼主(2020-12-19):
我已经根据提示,卸载了全部带有WINCC字样的程序,但是安装这个V15还是提示先决条件不足,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应该是没有卸载完全,试试进入之前安装目录或者注册表删除Wincc相关。

网友B:
或者重新做系统,然后在安装。
这个是提示你之前安装过。或者正在运行有冲突。

楼主:
搞定了,那个提示需要卸载的wincc在V14的博途卸载界面里面,需要打开V14的卸载界面,然后把卸载解密里的wincc打钩卸载掉,才能继续安装V15。。。

网友C(2023-06-17):
这种
都要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
都要删吗
这是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