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19):
朋友有一个1KV、370KW的电机,他想用400V变频器+变压器做调速控制,可以吗?我感觉好像不行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是有 范围的。所以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是有 范围的。所以不能用

理由不充分,有些牵强,如果采用定制的变压器,输入电压那就没问题了,此时还能用吗?

其实通过变压器放大电压,同时也放大了变频谐波,此时电机可能承受不了。

楼主:
我在家里用3.7KW的A540变频器(单相220V)配合4KVA的变压器驱动4.0KW电机(3相380V),没有启动成功,朋友说有人用400V变频器加变压器驱动10KV电机(如果可以的话价格远低于高压变频器,一台400KW低压变频器价格撑死了15W左右,500KVA变压器价格肯定8W以下,我以前采购的400KW高压变频器价格120W左右),

网友C:
高压变频器价格没你说的高,12年买的国产10kv 750kw变频器30多万

网友C:
用变压器升压还不如换成低压电机

网友D:
我单位的6kv变频器采用高压输入,经变压器后次级每相5个三相共有15个移相降压绕组,每相由5个690v级别的变频功率模块,最后把5个串联成为6kv变频输出。说明书参数谐波在2%左右(未实际测试过)。你计划直接用低压变频器输出驱动变压器,估计谐波、效率等难以达标,否则各大高压变频器厂家早就采用此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变频器价格没你说的高,12年买的国产10kv 750kw变频器30多万
08年买的西门子高压电机就是120W!!
所以我现在最痛恨的就是西门子......
中国现在那些指定西门子的全部都是垃圾狗屎

网友E:
变压器和变频器价格加起来比一个中压变频贵多了,何况你那方案没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价格全部是以前的,超过200KW的大功率变频器有10年没有购买了!也许现在价格全部腰斩甚至更低!

网友F:
1KV的400KW高压变频器可以去市场询价,不一定非要外资,国产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断路器等等都需要配套的!
普通400V断路器价格接触器之类都是平常价格,以上的断路器价格就是恐怖了!而且基本上都是220V直流供电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吧,想便宜直接拿出电话把国产变频器厂家打一遍,他们定做就是,结构修改修改,软件修改修改就完了!

网友H:
电流采样什么都不一定准,估计不能运行

楼主:
这个,不能使用的话只能购买中压变频器了!
反正不是我掏钱,我直接给他说购买森兰变频器得了,森兰的中高压变频器据说不错,反正进口的我不会推荐
国产还有其余优质品牌吗?台湾的不要说,那个是二五仔反骨仔,不用他们东西

网友C:
用过广州智光,比较稳定

网友I:
可以的,放心使用。
高低高方案非常成熟,300kW是低压变频器和高压变频器方案的选型分水岭,两种方案都可以。
具体可以参考施耐德手册中关于高低高方案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