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旋转调整器控制三台同步,线性电位器分别控制加/减速求接法。

楼主(2020-12-20):
这个悬挂式流水线,链条在方轨道里面走,各涨紧伸缩行程为50厘米,三个变频器控制三个电机,要求同步,每个涨紧行程上面都装上线性电位器如图,要求一个旋转调整器控制三台同步,线性电位器分别控制加/减速求接法

网友A:
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吧

网友B:
再增加个同步控制器吧,或者电位器接入变频器的辅助通道来做速度微调

网友C:
一个控制三个同步?你要被做机械的骂了
应该有自己的微调回路

网友D:
想法挺好,试试看嘛。同步效果不知如何。

网友E:
我们经常用用一套自己的算法最多带过7个驱动

网友F:
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一台变频器直接驱动三台三相交流同步电动机,三台电机各参数相同。

网友G:
建议ABB主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们经常用用一套自己的算法最多带过7个驱动
这个能稍微透露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H:
通过电阻尺的多少来补偿变频器频率

网友H:
看过别人用编码器,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I(2021-06-14):
这是机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