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康沃电压检测低,附图,请大家帮分析一下!(20201221)

楼主(2020-12-20):
这几天维修好几台康沃的变频器,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的故障,最后剩一台检测直流电压低,启动没有故障码跳直流母线接触器,过几秒又自行恢复,现在把开关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立板都和好的驱动板对调过,开关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压 -15以及各路电压都正常,三相进线的光耦输出短接(和一块好的一起操作),但是好的那个电压检测输出2.5伏左右,故障的这块板1伏左右,怎么都提不起来,帮分析一下

楼主:
R47至R90阻值41.5K两个都一致,变压器出来的二极管 电容也都对调了
,没有思路了

网友A:
C14,T3,T3驱动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14没换,T3直接拆掉了,应该不存在拉低电压吧?

网友A:
不知你说的哪儿?是检测电压那?电阻值是不是错了?计算也就0.63V

网友B:
未短接之前电压差多少?,挨个短R71之后电阻试试。

网友C:
检查一下UPN检测,限压电阻R47.R90……

网友D:
有示波器看波形幅度,没有我觉得电容可能性高

网友E:
C14 或者开关变压器废了,可能性大!

楼主:
最近忙别的事了,一直扔那里没有修,压降停机是因为启动几秒之后风扇运行拉低了开关电源的整体电压,拔掉一个就不报警了,最后把开关管K2225更换之后运行正常了,原来是因为开关低效造成的,走了一大截弯路,最后回到最简单的操作表情,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