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0):
怎么有线远传4~20mA信号?想利用电信部门的5KM左右报废线路(12芯的旧通信铜缆,因为没有多少铜,电信部门懒得回收了)
这个电阻很大了,24V信号电源不能驱动了

网友A:
电阻很大,大到什么程序,12芯是不是可以6芯为一组并联当做一根使用,仪表带不动这个电阻是不是找个信号隔离器就行,有的信号隔离器都可以带动800Ω的负载

网友B:
信号要传5km?

试试将信号变为485 modbus

网友C:
已经省了5km的电缆材料成本和敷设施工成本,你有足够的预算玩,1~找个驱动能力强的隔离器(放大器),同时多根芯并联,甚至试试用带2路输出的隔离器并联输出,在接收端再作减半处理。2~试试楼上的RS485 modbus RTU通讯方式。

网友D:
距离太远了。

楼主:
实际那里是位置偏远,手机信号无法有效覆盖,想用手机卡远程传输数据都是不可能!
那个12芯电缆,测试传输485信号也不行(波特率降低到1200都还是不行),准备用直流72V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E:
测量下线间直流电阻有多少,有点担心电压过高漏电太大。可以考虑载波的方式。

网友F:
意思接线要接5000米.牛叉了.

网友G:
通讯方式到可行 不行你加光纤好了!

网友H:
你还记得拨号上网远程修改程序吗?
找搞通讯的,他们肯定有解决办法。
问一下,什么模拟量信号要传这么?远?能不能改成开关信号?

网友C:
参考以前电信的ADSL是如何实现远距离通讯的,另外可以试试其它电信公司的信号如何,假如移动的信号差,联通或电信的说不定可以。

网友I:
精度要求不高,能否两边可以通过IO编码的方式传输?12芯,一根COM,11位,应该精度够用吧?

COM24V不能驱动,改成48V

可以试试,远端变送器供电肯定不用这更电缆吧?

这样的话,变送器端加一个PLC(自带AI读取变送器),然后通过Q点输出链接到近端PLC输入端,11位的精度,5KM的距离,想想就刺激

正常是不是应该考虑拉光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