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ji通讯模块

楼主(2020-12-20):
我有一个Fuji的通讯模块,NP1L-SR4
我不清楚上面两个电位器和下面的一个小拨码开关作用。有师傅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正确型号:NP1L-RS4, FUJI SPH300用的RS485通讯模块;

楼主:
嗯,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Fuji的通讯模块,NP1L-SR4
我不清楚上面两个电位器和下面的一个小拨码开关作用。有师傅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从上往下功能依次为:
第一个电位器(那不叫电位器):模块功能选择,通过不同的选择对应于不同的通讯对象,如编程器等。
第二个:用于设定RS485通讯模块站号,
最后的选择开关:用于设定RS485模块的终端电阻ON或者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Fuji的通讯模块,NP1L-SR4
我不清楚上面两个电位器和下面的一个小拨码开关作用。有师傅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从上往下功能依次为:
第一个电位器(那不叫电位器):模块功能选择,通过不同的选择对应于不同的通讯对象,如编程器等。
第二个:用于设定RS485通讯模块站号,
最后的选择开关:用于设定RS485模块的终端电阻ON或者OFF。
以上~
嗯嗯,非常感谢。没有资料只能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