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电脑连接

楼主(2020-12-20):
老师让我用mcgs组态软件写一个小程序,简单的灯的开关就行,还需要用电脑的键盘输入控制组态中灯的亮和灭,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不用程序,直接鼠标点不是很好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
在数据那做一个变量(甚至可以不要),在画面做一个圆形,勾上圆形的填充,会出来填充页,然后在里面填颜色,点就连刚才建的变量.然后颜色是底色或者黑色就是灭,红或者绿或者白就是亮了.
然后在圆形填写事件点击抬起"改变"变量值,在里面填刚才变量.
再仿真或运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会的,那如果用电脑按钮来控制屏上的灯的亮或者熄灭或是填充颜色的改变,应该怎么做?

网友B:
简单点就是模拟,在线模拟,屏和计算机用数据线连上。然后做个屏的画面,有按钮有指示灯,联机模拟,此时鼠标点击模拟的按钮,屏上的指示灯和计算机模拟的屏的指示灯都会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会的,那如果用电脑按钮来控制屏上的灯的亮或者熄灭或是填充颜色的改变,应该怎么做?
您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啊?
您要不做一下看,到哪不会再来问?您这样问,问得我都不会了.
动手比什么都强.

网友C:
这个要用到热键策略,我用过数字键盘9健控制上下左右确定,要用一点点脚本程序,7.7版本的软件和屏可以用,高一点的新一代屏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了,可以加我微信,名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