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编程线

楼主(2020-12-20):
市场上买的USB编程数据线和台达编程数据线外表一样,可以互换使用吗?

网友A:
台达编程线完全可以自己制作,简单的RS232口直连;三菱2N编程口是RS422,编程线中间有转换。两者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B:
应该不能通用,原来9针RS232那种插头的不能通用,估计换成U头还是不能用。

网友C:
不可以,只是接头一样,一个是RS422,一个是RS23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台达编程线完全可以自己制作,简单的RS232口直连;三菱2N编程口是RS422,变成线中间有转换。两者不能互换使用

232直连的前提是电脑要有串口或者USB转串口

网友E:
台达232的,三菱422的
用的针脚也不一样。

网友F:
这东西不是看外表, 要看串口型号, 手机都一个型号 还有64g 128g 区别呢

网友G:
两个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

网友H:
我们这里有人把三菱的编程线插到台达的PLC上,结果线用不了了

网友I:
三菱422数据线挺贵的去年公司买的新品1500元,上淘宝应该可以买到自制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J:
外观或许一样,连接PLC那端的通信物理层不一样,三菱是RS422、台达是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