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1):
如图所示,西门子1200的485通讯板,与两线的485仪表通讯,这个RST端子接什么?还是说不用接,空着就行?

网友A:
不用接
A B接上就行了

网友B:
按自己画的图接就行了;

网友C:
空着就行

网友D:
只接T/RA,B就行, TA,B应该都不用接.

网友E:
RTS接第四脚应该是西门子之间通信用,跟第三方通信不需要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