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1):
手头有一个西门子1214C DCDCDC ,在线查看固件版本4.2,里面程序为博途V15创建。刚开始连线版本为博途V15.1提示不兼容无法上传,无奈使用另外一台电脑安装博途V15之后连线仍然提示不兼容,但可以在线查看程序。下载可用,上传是灰色不可用。

楼主:
硬件版本选择v4.1反而可以上传了,虽然提示离线与在线固件版本不一致。

网友A:
博途软件 硬件兼容性是个大问题了。 方便的地方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也不少。

网友B:
用博图v14 ,V14 最高就到4.2。如果最新买的1200,固件号是4.4。只能用v16。V16不支持win7,要win10。

网友C:
我现在郁闷死了:需要带2台电脑,旧工程是V14SP1,新工程是V16,旧工程需要改造只能用旧电脑,新工程必须要V16(4.4版本硬件),狗日的博途!!

网友A:
再拿个硬盘盒,安装两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