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问题求解

楼主(2020-12-21):
一台安川G7B43P7变频器,整流模块(RM25TN-2H)短路击穿了,测量逆变模块未发现异常,更换整流模块后上电显示正常,频率调到30HZ,可以启动无报警,但测量输出电压UV相105V,VW相105V,UW相无电压,检查驱动电路未发现异常,把6个光耦全换了故障依旧,请教下各位大师,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看看光耦上一级的驱动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一级驱动IC是两个74LS06,测量各脚的对地压降正常,准备换新的试下,我测量12路驱动GE间的静态电压都一样是-8V,动态电压都不一样,有的17.9V,有的-8V,有的3V,有的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