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上电就选择语言

楼主(2020-12-21):
ABB变频器上电就选择语言,设备厂家告诉我,这个ABB不需要设置,直接就可以启动
是这样吗

网友A:
我们有2台设备也是用的ABB的变频器,我查参数也就改语言和加速时间,其他均用默认。跟电机功率匹配的我也就没修改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2台设备也是用的ABB的变频器,我查参数也就改语言和加速时间,其他均用默认。跟电机功率匹配的我也就没修改其他参数。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