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1):
fx3u-128mtPLC接三路脉冲输出伺服信号电源都由plc本身提供能带得动吗?

网友A:
可以!
基本上3路伺服的脉冲信号、使能信号、方向信号都是20mA左右,就算急停信号、正反转限制一起加起来最多100mA足矣!
3路伺服驱动信号累计也就是300mA,而PLC本体额定输出400mA,所以完全可以正常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