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额定100/5A穿2匝,穿1匝是不是变成200/5A?(20201222)

楼主(2020-12-21):
(无正文)

楼主:
请教一下老师傅们,这样三相电表走的度数准确吗?

网友A:
设计是穿2匝,穿一匝的话贯穿磁通值及漏磁与2匝不一样的!确切的说在低电流时测量精度更低!也就是电流检测低端灵敏度大大下降了

网友B:
穿2匝是50/5,
接电表0.5级有点低,应该0.2级或更高等级的。

网友C: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串2匝好了
好多好多年前,第一接触这东西,是被客户拽过去认识的它,有些工作正常,有的不行,在看了行和不行的比较,发现问题

网友D:
上面已经说了,规定穿2匝的就必须穿2匝及2匝的倍数,否则不准确。穿1匝的,可以穿多匝降低变比。

网友E:
楼上说的对。规定串两匝,就穿两匝,干嘛要减少呢。针对小于额定电流比的测试,可以多穿。

网友F:
要求穿两圈时是100/5要是人为穿一圈理论上是200/5吧 这个需要确认

网友G:
估计200比5也能用,可能测出电流不准。

网友H:
如果是别人收你的电费对方同意,可以1匝变比改为200/5
如果是你收别人电费,不要1匝,否则你会亏些电费。
因为1匝时同样的负载,互感器二次输出电流变小了,小负荷电表就不一定转了。

网友H:
对于互感器I1*N1=I2*N2,记住这个安匝数公式,无论绕多少圈都可以算出变比,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