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1):
ABB电机软启动器故障维修案例PSTX系列并联故障内部短路处理日志
一个客户发来一台ABB 37KW电机软启动,说是坏了,关不了,显示并联故障。
检测如下,软启动器品牌:ABB PSTX系列 型号:PSTX60-600-70

软启动器功率:30KW 电流 :60A

控制电压:208-600V

故障现象:启动报警,关不了,显示并联故障 查说明书说是内部短路。查三相晶闸管全通。

额滴神,这个现象修起来成本可不少,三相全通这个遇到的不多,进水或是负载突然很大才会三相击穿。坏了的模块都得换,主板看起来也是有问题。

维修思路:先换可控硅模块,再修复主控板。
郁闷的是模块都换了还报短路~

网友A:
主板坏了吧,你测可控硅是全穿了吗?

网友B:
有可能主板坏了。我也不修主板,除非好查的故障。

楼主(2021-03-08):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关注,初步判断是三相全通,不该急着换模块,换了还报短路。主板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主板有问题,主机也是。维修不能捉急啊,捉急就白用功~咱的优势就是精修软启动控制器驱动板,进口的几乎没有机会换板。

楼主:
ABB PSTX470电机软启动旁路开路故障,海南开口客户寄来维修的,这个故障最近遇到几个,比较典型,坑人啊~

这台PSTX470 200KW电机软启动启动没有问题,全压时软启动报警,旁路开路故障,软启动不停机,可以运行。大概40分钟,软启动报警停机,故障显示电子元件过载。复位后重新启动故障一样。

这种旁路故障软启动比较常见按照以前的维修思路我们都是模拟故障重现。找到故障原因修复即可。在试验台测试模拟了现场的电流电压和负载,启动正常。发到海南现场刚开始启动成功,旁路没有报开路故障。第二次启动又开始报开路故障,运行30-40分钟过载停机,通过跟现场的师傅沟通,确认还是软启动的原因,再次发回来维修。

网友C(2024-01-29):
回复 楼主:
您好,能分享一下后来旁路故障是怎么修理吗?谢谢,提前祝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