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如题:网线长短会影响ECat通讯吗?例如70米

网友A:
当然会; KEYENCE的EtherCAT定位模块理想状态下最大间距100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影响通讯速度了还是会丢数据?但是在100米以内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EtherCAT是实时响应性很高的工业以太网总线,电缆长度会对电缆的电阻有很大的影响,就可能产生掉包,不能跟普通的以太网相比

网友A:
10米内可以忽略不计,100M是理想条件下的最远距离;

网友C:
70米,如果线的质量好基本没影响,最长不能超过120米

网友D(2021-01-29):
长度太长了会丢包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