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如何制作《如图》

楼主(2020-12-22):
学习中,请高手出招,非常感谢,
如图,通过x23x24限位开关。断开时如何在施耐德屏上画面弹出报警提示,复位后消失。

网友A:
没有类似窗口控制之类的原件吗?

网友B:
把这个变量写入报警...然后在项目中勾选报警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点!

网友D:
二楼说得很直观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