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低压验电笔是电工常用的一种辅助安全用具。用于检查500V以下导体或各种用电设备的外壳是否带电。一支普通的低压验电笔,可随身携带,只要掌握验电笔的原理,结合熟知的电工原理,灵活运用技巧其实有很多。

1、交流电与直流电

电笔判断交直流,交流明亮直流暗,
交流氖管通身亮,直流氖管亮一端。

说明:

首先告知大家一点,使用低压验电笔之前,必须在已确认的带电体上验测;在未确认验电笔正常之前,不得使用。判别交、直流电时,最好在“两电”之间作比较,这样就很明显。测交流电时氖管两端同时发亮,测直流电时氖管里只有一端极发亮。

2、直流电正负极

电笔判断正负极,观察氖管要心细,
前端明亮是负极,后端明亮为正极。

说明:

氖管的前端指验电笔笔尖一端,氖管后端指手握的一端,前端明亮为负极,反之为正极。
测试时要注意:电源电压为110V及以上;若人与大地绝缘,一只手摸电源任一极,另一只手持测明笔,电笔金属头触及被测电源另一极,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是正极,这是根据直流单向流动和电子由负极向正极流动的原理。

3、直流电源有无接地,正负极接地区别

变电所直流系数,电笔触及不发亮,
若亮靠近笔尖端,正极有接地故障,
若亮靠近手指端,接地故障在负极。

说明: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直流系数,是对地绝缘的,人站在地上,用验电笔去触及正极或负极,氖管是不应当发亮的,如果发亮,则说明直流系统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在靠近笔尖的一端,则是正极接地;如果发亮在靠近手指的一端,则是负极接地。

4、同相与异相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根电笔,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还蕴含这么多门道,完全能应付电工平时的工作,一起学起来吧!

网友A:
其实,试电笔的用途是少不了的,有时优于万用表。它淘汰不了!有一次,用户说他的电慰斗不热,我去了,到那一看,电视和灯泡都正常工作。只有电慰斗不热!万用表测220V也正常。我就奇了怪了!但当我用试电笔测插座时,使我思路清晰了!试电笔测量结果是:测火线时亮度正常,但当测零线口时,也有微光!毫无疑问,零线有虚的地方!检查发现过去的房子是铝线线路,因为有接头,产生了一种氧化!仔细接好后,一切正常!注:小功率用电器可以正常工作,而大功率用电器因为电流损耗,不能正常工作!试电笔还得是老试电笔,氖泡试电笔!电子 的不好用,时间长了电池不是没电就是接触不好,显示的数字也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你是真的详尽!!

网友B:
没太仔细看具体内容 现在的验电笔普遍感觉  有电人的嫌疑  如果用两手同侧  恐怕是有轻微触电感觉    过去那种纯5兆欧以上氖管的验电笔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