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本案例是电脑软件模拟EtherNET主站通过EtherNET转Modbus网关连接modbus从站设备的配置案例。
使用软件为EIPScan模拟主站,通过网关连接Modbus Slave从站,步骤如下。

1. 打开EtherNET转Modbus网关的配置软件,点击新建选择EIP2MM。
2. 配置EtherNET转Modbus网关的IP及设备名称,IO size IN/OUT填写数据长度,如读取一个寄存器则等于两个字节,那么该处填写2。
3. 设置modbus的485参数。
本例设置波特率为9600 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4. 鼠标右键点击插入添加节点填写站号。
5. Node处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本例为04功能码读取只读寄存器)。
6. 填写从站寄存器地址及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为1即两个字节
起始地址为从站的寄存器地址,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EIP主站的输入输出起始地址。
无响应动作可选择保持或清零,即与从站断线之后可以保持数据或清零数据。
配置完毕后通过usb下载到网关。
7. 设置EIP主站
8. 添加EIP的从站即EtherNET转Modbus网关,. 点击ADD Device添加从站。
9. 填写从站IP即配置软件里所配置的IP,此软件不需要输入设备名称,但在AB等PLC配置时需要填写设备名称。
10. 选择Add Class1 Connection。
11.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2字节。
12. 打开modbus从站软件设置好对应参数即可读取到数据。
以上就是EtherNET转Modbus的快速配置方法,在plc中应先导入网关对应的eds文件在进行相应配置即可。

网友A(2023-03-13):
型号:MEC-325
400 613 9938

基本说明:MEC-325网关通过EtherNet/IP 协议与Modbus协议(或串口数据流)的相互转换,可以将Modbus(或其它串行协议)RS485串口设备接入EtherNet/IP网络,并可轻松实现数据的双向交换。两个以太网网口,支持菊花链式连接,内置以太网交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