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三菱D700变频器,M旋钮调节频率时,数据乱跳,有什么办法解决么?谢谢

网友A:
说清楚乱跳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电位器不行了,那个只能电位器了。

网友B:
你设置参数了吗,这个需要设置参数有,M旋钮

网友C:
设成外接电位器,用外部电位器看正常不;

网友D:
数据乱跳还是频率乱跳?

网友E:
应该是电位器有问题了

网友F:
换个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换个面板吧
D700上的面板是与主板一体的;除非另外配一个面板引出去;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电位器没坏,是参数161没设置好导致的频率乱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