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两张铭牌的区别

楼主(2020-12-22):
图片中是两种不一样的铭牌,主要区别就是最上面有三菱的标志,不知道这两种铭牌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真还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去售后咨询下把。

网友B:
两种标签都算正常,不同年份的产品,标签有点不同。

网友C:
年份不同,换了标签

网友D:
17年与15年的标签的确是不一样的,单从标签上看是三菱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