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刚接触台达PLC不久,使用原点回归指令有一些不清楚,根据台达PLC程序应用手册上面的介绍:EH2/SV主机,执行原点回归动作时,当指令启动时,固定都往反方向寻找DOG点。但是实际我的设备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寻找原点的方向与指令默认执行方向相反,不知哪位也遇到这种问题,有啥好的解决手段没?

网友A:
仅就这个问题,将P1-01的bit2改下,再断电上电即可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M1106 M1107 ES2是这两个 你看看手册就知道 有个状态位可以指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