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高速计数器清零问题

楼主(2020-12-22):
用向导生成一个高速计数器,HC0,模式9 使用内部程序清零,即转一圈清零一次。外接编码器发现我写的这个程序随着转动圈数增加,误差也越来越大。想请教一下各位使用程序清零时怎么减少误差。。

网友A:
如果是高速运转,编码器的圈记信号肯定有延迟,相对低速运转来说误差大多了。这个是程序扫描时间导致的。

网友B:
有没有直接高速计数清零标志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如何消除误差。。

网友C:
很少玩西门子,但是我的理解是,如果是转一圈清零,为啥不用编码器的Z脉冲呢?

网友D:
如果是来回走的话,或者是多段位置的话,最好多加装几个传感器,当传感器检测到上升沿后清零操作

网友E:
编码器不是有清零脉冲么,何必程序清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不是有清零脉冲么,何必程序清零
也许本帖作者认为他是高手,认为他的程序优秀吧!

网友F:
你的一个脉冲信号对应多少毫米

网友G:
可以用编码器的Z相脉冲,PLC使用外部中断,在中断程序里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Z相是可以清零的。。我是想试一下别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个技术讨论。你要是懂就指点一下,不懂就别说风凉话。。那里凉快那呆着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外接其它设备,就单一个编码器,只是想试一下转一圈后清零脉冲数据。有人说用Z相这个我知道。。就是想试一下另一种清零方法。。

网友B:
这个就不需要什么讨论了吧
就是简单的累积误差造成
还要问累积误差怎么产生的?
因为没有修正信号也就编不出修正程序。
使用编码器Z信号,只会产生固定偏差。

只靠程序?
哈哈 先笑一笑
作为程序替代Z信号,你要想修正---难。

假设程序周期2ms够快吧,高速信号10KHz(不是100K),使用编码器1000P/R,编码器转10圈每秒
高速计数1ms记录多少脉冲?10个没错吧,2ms就是20个脉冲,
.......
程序解决也不难
参考PLC扫面周期,固定编码器转速,减少编码器编码参数
还用上列,将编码器改为10P/R,这样理论上PLC一个扫面周期可能有0.2个脉冲
这就好办了,在这个程序上中下适当分布N个比较清O段落......
这在出现误差,PLC扔了吧

想想算了吧,还是洗洗睡吧,实际很难办,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