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为什么有些国产机器人不采用绝对编码器?是成本还是技术?有一家的售后说国产的都这样,没有绝对值,撞机后一切坐标从零开始,说是国产没那技术

网友A:
这就片面了啊

网友B:
成本高。多圈增量型也不错。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技术其实很简单滴!就是编码器靠电池保存了编码器的旋转圈数、当前圈数的编码器角度位置是永远不会丢失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软件在初始上电会读取编码器数据得到当前位置。这个技术很简单滴,那个说国内机器人都这样的,应该是那种所谓的机械手罢了,根本就不能称号机器人的东西!!

网友D:
带电池的叫伪绝对值编码器,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是不用电池的。

楼主:
带电池的绝对值也贵不了多少钱,但国产的为什么不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技术其实很简单滴!就是编码器靠电池保存了编码器的旋转圈数、当前圈数的编码器角度位置是永远不会丢失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软件在初始上电会读取编码器数据得到当前位置。这个技术很简单滴,那个说国内机器人都这样的,应该是那种所谓的机械手罢了,根本就不能称号机器人的东西!!
对这个不了解,什么类型定义为机器人,什么类型定义为机械手。结构,轴数,软件,品牌,进口或非进口?

楼主:
我看发那科的也是用电池保持的,上次我不知道把断电情况下电池盖打开了,就要重新回零

网友E:
首先是成本问题
解决了成本,就是技术了,按说使用增量编码器的技术应该比用绝对的高

看到“撞机后一切坐标从零开始”,只想问,所为撞机是机械碰撞还是碰到限位信号?

没有外界干预而撞机就是技术问题了

机器人 机械手有些还是不好分的

楼主:
讨论一下是技术实现不了还是成本,我看过的埃福特和搏朗特中的几款好像都是非绝对值的,做小间隙装配时容易出现丢位置。现在在弄的发那科撞了也没事,没有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是成本问题
解决了成本,就是技术了,按说使用增量编码器的技术应该比用绝对的高

看到“撞机后一切坐标从零开始”,只想问,所为撞机是机械碰撞还是碰到限位信号?

没有外界干预而撞机就是技术问题了

机器人 机械手有些还是不好分的
比如说装配时间隙很小,然后就位置偏移了

网友C:
撞机后,如果没有发生机械零部件变形(撞机发生的能量依靠机械本身的弹性形变和撞击对象消耗了),机器人机械手都可以手动复位后运行,如果发生范性形变,不管哪种机器人机械手都需要重新校准零位重新对路径编程,撞机前的程序里面的路径均需要重新整定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找出碰撞规律,有可能是工装回差间隙造成,别说编码器不是伺服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出碰撞规律,有可能是工装回差间隙造成,别说编码器不是伺服自带
装配间隙很小,然后配件也有差异,所以有些稍微紧一点机器人就放不进,位置就不对了

网友E:
那就先解决工件标准化问题,暂时不要牵强机器人更不要理会编码器

楼主:
这事决定不了,以前用自己做的专机(四个伺服电机)就没这问题,对方想高大上,上了机器人,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F(2021-01-21):
那是以前的说法了,你朋友可能几年没干过工控啦。 以前的编码器贵,用的最多是多摩川tamagawa的一个三五百元,现在国产一个200w伺服电机才几百块,用上国产的编码器了,带多圈带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