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2):
请教各位大侠这种结构中   总机是个什么设备 ?  总机才能实时监控每一台的运动控制器的状态?

网友A:
就是上位机啊,组态软件?

网友B:
组态软件 云组态之类的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C:
有的也可以用电脑自己开发个软件吧。

网友D:
一个是通用型上位机组态软件,另一个是厂家的专用上位机监控软件

楼主:
我对组态软件不太熟悉   好像有的组态软件不能扫描多个ip地址   我想用C#自己做一个 不知道C#能不能扫描多个ip地址   我的c#还在基础篇徘徊

网友E:
C#当然可以扫描多个IP,最简单的例子就是C#开发TCP助手之类的,关键看你程序怎么写。

网友F:
1、组态软件要看有没有相关的驱动(连接硬件的插件程序)
2、厂家配套的专用控制软件要看有没有连接数量限制,如果有限制,连接总数超过了一台电脑的限制,就要分几台电脑分配连接。

总之工控系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你舍不舍得花钱去实现(成本高低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不愿意通过花比较贵的价格去实现这些功能,就比如说上图的运动控制器 都是国内比较便宜资料相对较多的控制器,组态这方面用过组态王感觉不怎么样还有很多驱动无法自己写,我只用得起破解的,出了问题没法解决,所以我比趋向能够看到且能编辑源码的通讯协议,比如modbus 和 ethercat这些都是能看见源码的,在通过c# 做总上位机,这条路最便宜,消耗时间比较长,但是不会被时代淘汰,个人认为干这行最终要借用it行业的大多技术,比如java,C,linux,数据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