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接触今天却难住了

楼主(2020-12-2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连接片,图中圈起来的是正常连接的,下面那片脱开。下面那片往右,和旁边连接起来就把电流互感器短接了。加了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短接互感器和脱开电压采集线的连接,换表不用停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连接片,图中圈起来的是正常连接的,下面那片脱开。下面那片往右,和旁边连接起来就把电流互感器短接了。加了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短接互感器和脱开电压采集线的连接,换表不用停电。
是的,为的就是更换电表时可以在不断电情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