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何调节电压

楼主(2020-12-23):
这是变压器,我们最近电压有点高。需要调节电压。

网友A:
一般变压器上面有个分接开关的,就在接线柱的旁边

网友B:
看着像是干式变压器,想调电压要先停电,调整变压器绕组上的连接片就行。位于高压侧接线端下方。调整说明一般在铭牌上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干式变压器,想调电压要先停电,调整变压器绕组上的连接片就行。位于高压侧接线端下方。调整说明一般在铭牌上可以找到。。
是的,干式变压器

网友C:
这个原则是是高压电工才能干的活。
最好配电房有高压仪表,能看到目前高压多少记下来,然后断电,验电笔验电(注意:是高压验电笔),低压总断路器也要断开,防止反送。确认安全后,对照铭牌与前面记下来的高压调到相应的档位。相邻档位低压也就相差10伏。
安全起见,如果没有高压电工,就请电网算了。

网友D:
停电,倒换连片位置,改到10500位置(9500档位是提高二次电压的),如果已经在10500那里,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E:
高压不找变电所的干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则是是高压电工才能干的活。
最好配电房有高压仪表,能看到目前高压多少记下来,然后断电,验电笔验电(注意:是高压验电笔),低压总断路器也要断开,防止反送。确认安全后,对照铭牌与前面记下来的高压调到相应的档位。相邻档位低压也就相差10伏。
安全起见,如果没有高压电工,就请电网算了。
高压端,还要打好接地。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想的太多了高压就要找供电所?谁的产权找谁!钢厂高压多着呢!出现问题供电局都不鸟你!

网友H: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