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过低,但是不投入。

楼主(2020-12-23):
帝森克罗德,品牌,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
不明白分补和共补的意思‘’

网友A:
版主最近问题真多,年底来混分兑奖

网友B:
不会是考验大家吧 只针对感性负载 0.92-0.97延时20-30秒按实际回路选定最高过压440 电流取样 A相总进线 补偿电流总进后 取样电压BC 保证好用 调试几百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最近问题真多,年底来混分兑奖
新工厂投产,哪里是问题,我都蒙圈了

网友C:
这玩意没说明书谁都调不好,找到控制器型号网上找资料吧,蒂森克虏伯的电容器质量倒是不错,想来控制器应该也不差,没用过也。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一个12路,一个16路而已,应该设置大同小异。
https://wenku.baidu.com/view/3ee280912dc58bd63186bceb19e8b8f67c1cefb1.html?fr=search-1-incom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一个12路,一个16路而已,应该设置大同小异。
https://wenku.baidu.com/view/3ee280912dc58bd63186bceb19e8b8f67c1cefb1.html?fr=search-1-income1
说明书找到了,但是不会设置,分补,共补。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D:
1、接线b方式,三相共补电容器有三个接线端,分别接(A、B、C)分补电容器有四个接线端,分别接(A、B、C、N)
2、投入补偿方式:三相共补电容器投入时,三组电容器同时投入。分补电容器可以单相分别投入运行。
网上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一个12路,一个16路而已,应该设置大同小异。
https://wenku.baidu.com/view/3ee280912dc58bd63186bceb19e8b8f67c1cefb1.html?fr=search-1-income1
说明书找到了,但是不会设置,分补,共补。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简单点共补就是三相同时补,分补单相补,根据你使用的电容器配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