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3):
施耐德变频器ATV61报警OPF2,怎么解决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施耐德变频器ATV61报警OPF2是电机缺三相故障。也就是电机没有得到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按照下面的方法检查排除故障。

网友B:
OPF2是输出缺三相。1,变频器到du电机之间有接触器,接触器动作慢造成。2,大功率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实验。3,实际运行时,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触器在停车前先断开。4,变频器的模块有问题。如果是出厂前调试时使用小电机做实验,用中文面板将1变频器菜单下,1.8故障管理内的输出缺相改成否,还有一个接触器选项,就是在变频器和负载之间有接触器的时候使用,防止接触器动作慢造成的报警。英文面板是FLt-(故障管理)下的OPL-(电机缺相)进入OPL(缺相设置)默认是YES改成NO.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
把OPL(缺相设置)默认是YES改成N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