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3):
我有台非标电机,单相380V,额定电流才0.4A,不知这么小的负载可以用继电器来做开关吗?

网友A:
不可以  虽然电流很小  但小型继电器相间太近不建议接入不同相序 很容易打火

网友B:
启动电流不考虑么,搞个10A的中继,耐压等级也得考虑哈

网友C:
可以用个小接触器,继电器一般用在信号回路。。主电路上最好不要用。继电器也没有灭弧能力。。

网友D:
没用变频器的话,还是用个小接触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台非标电机,单相380V,额定电流才0.4A,不知这么小的负载可以用继电器来做开关吗?

单相380,是不是指只用了两相,这样的话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其中一相。

网友F:
小继电器有耐压380V的吗?虽然使用的电流不大,但电机是电感负载,而且供电电压是380V的。所以还是小型接触器更靠谱,更可靠吧。继电器相比接触器,这么小的容量也没多少差价嘛。

网友G:
继电器前能改为功率继电器吗?
使用LY4,俩触点一串,减轻380担忧
使用G7Z,AC440V/22A cosφ=0.30  就是贵很多

网友H:
这种你用继电器控制成本成本应该比接触器高,功率型继电器的线圈也是220V居多啊,只是触点热电流最大有能达到30A,施耐德我没找到380V的,除了固态外。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小继电器有耐压380V的吗?虽然使用的电流不大,但电机是电感负载,而且供电电压是380V的。所以还是小型接触器更靠谱,更可靠吧。继电器相比接触器,这么小的容量也没多少差价嘛。
肯定是接触器控制合适,但继电器控制交流三相电动机的设备还真有人用,一台设备六个电机一共4000多瓦……看继电器照片

楼主:
补充下,继电器线圈电压还是220V的,只是主触头要带单相380V的负载,以前用的都是带单相220V负载,380V的有点不太确定,所以问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下,继电器线圈电压还是220V的,只是主触头要带单相380V的负载,以前用的都是带单相220V负载,380V的有点不太确定,所以问下
一般继电器包括功率型继电器的触点开关电压250V居多,触点工作寿命也都是按此来的,最高工作电压400V的有但触点寿命可能就不好说了。阻性负载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成本高了哦。

网友J:
上接触器算了

网友K:
绝缘不够啊  关掉的时候容易拉弧短路

网友K:
除非是有明显的电弧隔板  不然肯定会出事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G:
4极的继电器百分之一百会出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K:
4极的继电器百分之一百会出事
最好有说明,或实验报告
当年类似情况,魏德米勒有实验报告(样品就是配个继电器座-接点串接用),欧姆龙给出理论报告(计算功率),武汉一家公司实际用MK继电器接点串接用在DC220V。

网友G:
讲拉弧,直流负载厉害还是交流负载厉害?
4组触点间没隔板的还敢买呀

网友L:
楼上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哈哈,有对应产品。这个无可厚非。不过都是用于工控现场,所以,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大路货元器件。供货渠道和可靠性都是放心的。

网友D:
选型时也要考虑以后维修更换的便利性,用接触器价格上不高,而且到处都能买的到;

网友M:
接触器和继电器查不来几个钱,但是电机明显值钱得多,不要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