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为什么我自建端子图表后,会出现重叠状况?且不显示短接情况?

网友A(2021-02-24):
应该是你的端子图表模板出了问题,自己重新画一个新模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端子图表模板出了问题,自己重新画一个新模板就好了

我也总是遇到这个问题,端子连接模板里面添加了占位符文本后,就容易乱,请问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