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请问施耐德变频器ATV630D75N4如何查看频率自保持项?

网友A:
不太懂你说的意思,你指的是预设定的运行频率吗?外部的信号给定看AI输入端,测信号即可;本体设置里的结合电机参数中的频率设定SIN-FrS菜单和最高限定频率TFr一起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远程控制变频器的远程设备断电,变频器如何设置才能保持运行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远程控制变频器的远程设备断电,变频器如何设置才能保持运行状态!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信号缺失:

网友A:
如果是起停信号确失,参考如下,没用过该功能,自己摸索吧。

网友A:
如果信号给定通过通讯实现,可参考错误/故障处理AI信号丢失的后续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