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1.2台伺服电机,1台螺杆泵
2.例如设定电机转速100转/秒,1#电机99.5-100.5转/秒,2#电机99.5-100.5转/秒,如何让2台电机匹配好,1#的99.5时,2#为100.5

网友A:
台达伺服有个龙门同步功能,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详情咨询台达客服。

网友B:
搭配PLC,这个应用就很常规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常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常规吗?
1.不是简单的速度跟随或者电子凸轮
2.本身电机在低速时速度是有波动的,并且不是规律性的正弦波
3.我是想把电机调整后的性能认为是理想状态,周期的波动是硬件造成的,并且硬件不可调,想通过电气上的调整或者PLC程序的算法优化,让这2台电机曲线能够相调谐,匹配

说的不是很清楚,请问有好的思路推荐吗

网友C:
电器的完全同步是难实现的,因为负载差一点出力就不一样,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瞬时负载10KN,一个电机出力只有9.9,一个10.1,那么9.9那个就会面临失步,即使有编码器数据纠正相位,也有反馈延迟时间。最简单还是机械同步,有时候就一根连杆的事。

网友C:
动车上的电机就是同步的,你知道价格和加工难度吗?

网友D:
运动控制卡会好点!

网友E:
楼主还是找一下台达的技术支持吧,你把现在的型号告诉他们,用什么方式或者行不行,他们比较清楚,另外电话也好沟通一些。

网友F:
试试台达的龙门同动功能,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有台达才有这个龙门同步功能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台达才有这个龙门同步功能码?
不只是台达,好几年前在展会上见过安川、三菱的高精度同步,看看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885790/
现在类似这种同步(就两轴之间连铅笔芯)国货也可以做到了。

网友G:
两台电机,输出并联驱动一台螺杆泵。这用得着伺服电机嘛?当然这样的控制好像不复杂的呀。如果输出轴刚性耦合,直接并联驱动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复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是简单的同步是不负责啊,一主一从跟随就行,或者建立一虚轴两轴跟随虚轴也可以,现在就是延伸思考,假如有硬件干扰造成周期性波动,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掉.....

网友H:
用三菱做过两台电机同步,理论上负载是相同的,只用程序就实现。太复杂的话还是做机械同步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是两台变频器对两台电机吗?顶楼描述了吗?如果是,搞主从控制也是同轴刚性连接驱动的最佳方案。如果是柔性连接,主从控制不合适了。至于你说的虚轴和实轴的同步,这是典型的伺服控制同步方案,与输出轴是否同轴无关。感觉你把同步方案罗列了一堆,但是对你的负载形式和两电机的驱动机械结构却没有针对性呀。什么机械连接方式?什么同步控制需求?才有对应的控制方案和策略。这才叫做有的放矢呢。
另外,干扰就是干扰,怎么还和驱动方案联系了。有干扰去解决干扰就是了。与驱动方案没有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