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高速计数  输入点为什么使用的是M点 不是X 点???

网友A:
你用了高速计数器就代表已经默认对应的X点是输入了啊,M点应该是M8000吧,你都没图

网友B:
这个M应该是驱动计数器线圈用的。

楼主:
初学者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m0   m1

网友C:
M0、M1是按照计数要求进行计数的。导通时对该输入点进行脉冲计数,至于何时导通就看你的动作逻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