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况 变频都用瞎了

楼主(2020-12-24):
15台18.5kw变频器都是外接电位器只要工作就要不断调速三天两头就有电位器不行了一般都是不能减速停车了 都换下好几十个了 一年前我就建议它们改成按钮调速吧 最近一台变频器两三天电位器就坏了换新的就好了几天又坏了 我又和工人商量换成按钮调速吧 工人很给面子 竟然同意了 好感动

网友A:
哈哈?? ,敢动才感动

网友B:
电位器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啊。电流很小很小的。
是因为频繁操作吗 ?
那可以买个好点的电位器,带旋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啊。电流很小很小的。
是因为频繁操作吗 ?
那可以买个好点的电位器,带旋钮的。
咨询变频器厂家了 说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啊。电流很小很小的。
是因为频繁操作吗 ?
那可以买个好点的电位器,带旋钮的。
咨询变频器厂家了 说是主板坏了 修不了了

网友C:
矿山竖井老式信号站就是按钮组合的,频繁操作,比这个环境好多了,换按钮是日常工作。这种小电流低电压的地方,环境不好加上频繁操作,后面维修工作量不小。

网友D:
很纳闷,既然主板坏了,换个电位器,还能用几天。
使用按键速度应该是阶段的吧。

网友E:
按钮与变频器是怎样连接的?我接触的变频器也不少,没见过哪个型号可以外接按钮调频率

网友F:
变频用按钮来控制加减速,很常规的应用,适合多地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钮与变频器是怎样连接的?我接触的变频器也不少,没见过哪个型号可以外接按钮调频率

网友G:
很多变频器都有端子可以定义成UP/DOWN功能;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电动电位计功能  基本都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很纳闷,既然主板坏了,换个电位器,还能用几天。

使用按键速度应该是阶段的吧。

按钮是便宜货,换主板来钱啊

网友J:
又学到了,重来没想过和见过这样调速的哈。表情见识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很纳闷,既然主板坏了,换个电位器,还能用几天。

使用按键速度应该是阶段的吧。

按钮是便宜货,换主板来钱啊

不是钱的问题,你也是经常调设备的主
“外接电位器只要工作就要不断调速三天两头就有电位器不行了一般都是不能减速停车了”
你解释一下,如果要减速停车,好似按停止键也不能减速停车
如过是通过电位器来减速停车,那拆了电位器电机也应该能转动,不管它了,估计楼主不会检查变频器是否出问题

如果工艺只是通过电位器减速停车,那么一直按DOWN(设置正确)可以至停车
提速呐,如果不要求50Hz,比如40Hz,按UP就不如电位器来的直接,在要有几个不同速度,操作工可能就要疯掉

不清楚工艺,可能多虑了

网友K:
一个不那么好的工况,故障率会增加好多

网友I:
这个,我看到一个用12位绝对值编码器做的电机变频调速器,那个家伙真是绝了!
实际上对于需要经常性大幅度调速的来说,电位器那点寿命实在不够看!
不过按钮调速确实没有电位器方便,这点对于特殊调速要求设备的确如此!

网友L:
用按钮能在中间速度保持?

网友F:
好的电位器很耐用的,我做的存储架,用了一个电子尺控制自动张力,每天都动作好多次,运行很好的

网友M:
电位器实际上是旋转运动的机械结构,机械频繁运动会导致产生磨损,导致电气接触不良的。而按键上下运动的磨损则寿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电位器很耐用的,我做的存储架,用了一个电子尺控制自动张力,每天都动作好多次,运行很好的
这是挤压加工设备  不是一天调几次速 一分钟可能要调几次  其中一台变频器没有得到尊重 可能是电位器旋钮丢失 工人特意准备了一把钳子 而且都是戴着厚厚的防护手套操作的  机械性损坏的几率也是经常出现的  看看图片上的工况吧。。

网友N:
按钮调节确实很不方便,我使用导电塑料电位器,5000W次的寿命,做好防尘,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按钮调节确实很不方便,我使用导电塑料电位器,5000W次的寿命,做好防尘,够你用。
没见过 有图片吗 发一下

网友O:
我们厂车间工况锌尘也很重,打开控制柜,里面全是灰,同样用的是电位器调速,但是电位器至少能用2年以上,大概每30分钟用一次这样。

网友D:
一分钟可能要调几次,更不适合按键调速啦
拆开旧的看看是那种电位器,不会是廉价碳刷电位器就好,换个起码几十元的金属丝电位器

如果是密封问题引起,解决密封问题

哦 还是先检查变频器是不是有问题为好

网友P:
为什么非要使用传统的电位器?换成霍尔式的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非要使用传统的电位器?换成霍尔式的不好吗?
霍尔电位器?还是其他什么,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么

楼主:
既然都能提出来如导电塑料电位器 霍尔电位器等你们一定见过,能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Q:
几十年了,导电塑料电位器还是没有改进木?

网友F:
28楼图片的我一直在用,用于生产线自动张力控制,张力浮动棍一天不知动作多少次,很耐用,价格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8楼图片的我一直在用,用于生产线自动张力控制,张力浮动棍一天不知动作多少次,很耐用,价格便宜
你这是将它做传感器使用,作为操作工使用的电位器试试

网友N:
回复 楼主:

电位器买质量好的品牌,几十元到百多都有,型号:WDD35D4。

电位器轴再面板上套一个扎头发的胶圈,既防尘又增加调节旋钮阻力。

网友N:
一定注意,这种电位器功耗很小,不能带大负载,一个变频器的调速输入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N:
你这个是在旋钮上做限位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D:
没有做限位,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没有做限位,可以360度旋转。
给操作工点赞

网友R:
且不说楼主的问题,就是看看现场的环境和设备状态,也是醉了。工业制造大国和强国,工厂环境不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D:
这样的环境不难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