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4):
这是什么牌子?海天注塑机的伺服驱动器,有相关资料吗?并且海天注塑机ma3200整个系统变慢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又很慢,对比2台一样的设备参数,伺服显示屏数据也是一样的?难不成是油路?

网友A:
不清楚你讲的慢所指,海天数量大,电控系统可以直接换

网友B:
电气故障很少的,一般都是机械故障,液压油需要过滤和更换的呀,不是一次加油使用N年的呀。

网友C:
这个牌子就是海天自己的液压伺服驱动器。海天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