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

楼主(2020-12-25):
不知道永宏PLC有没有什么指令或是方式
做出以下动作
五个继电器M1~M5
有无方式可以得到目前是几个点ON
然后将其存到数据暂存器D内

例如我现在M1,M3,M5是ON的D0会呈现3表示M1~M5间有3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是ON的D0会呈现2表示M1~M5间有2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M4,M5是ON的D0会呈现4表示M1~M5间有4个继电器是ON得

如此类推
请各位不吝指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永宏PLC有没有什么指令或是方式
做出以下动作
五个继电器M1~M5
有无方式可以得到目前是几个点ON
然后将其存到数据暂存器D内

例如我现在M1,M3,M5是ON的D0会呈现3表示M1~M5间有3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是ON的D0会呈现2表示M1~M5间有2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M4,M5是ON的D0会呈现4表示M1~M5间有4个继电器是ON得

如此类推
请各位不吝指指教谢谢

FUN130(MBCNT) 矩阵位状态数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永宏PLC有没有什么指令或是方式
做出以下动作
五个继电器M1~M5
有无方式可以得到目前是几个点ON
然后将其存到数据暂存器D内

例如我现在M1,M3,M5是ON的D0会呈现3表示M1~M5间有3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是ON的D0会呈现2表示M1~M5间有2个继电器是ON得

例如我现在M1,M3,M4,M5是ON的D0会呈现4表示M1~M5间有4个继电器是ON得

如此类推
请各位不吝指指教谢谢

FUN130(MBCNT) 矩阵位状态数量计算

感谢前辈的指导和提醒
我问题就是按照前辈用矩阵的方式来完成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铁你神一样论坛存在 好像没有你不会的呀 每次都是一语中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