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昨天更改一个ACS510变频器功率,把10509的0174H改成0254H后保存,还是0174H,这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网友A:
后期的主板只能修改3次还是5次功率,无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主板只能修改3次还是5次功率,无解
是不是17还是18年后的都算后期?

网友C(2022-11-27):
不会的。我换了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