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死机是工控机故障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同时它也是最令人头疼的一种。只有解决了死机,才能保证工控机高可靠性和实时性的性能发挥。下面我整理了一些工控机死机的常见原因及其处理方法,希望对论坛坛友们会有帮助。

一、硬件引起的工控机死机

(1)散热不良

原因:CPU、显卡、硬盘、电源等硬件在工作中发热量非常大,多数都拥有散热风扇,通常不会因此死机。但如果风扇上灰尘过多、润滑不良、磨损严重或严重老化,散热就会存在问题。久而久之,会出现在开机使用一段时间后频繁死机或重启的现象。

对策:定期检查工控机各风扇的工作状态,并定期进行润滑(建议使用缝纫机油)或者更换以避免此类故障。如果出现频繁死机故障,只要在工控机运行时观察有异常的风扇(如噪音很大、转速明显减慢或停转等)或哪个硬件温度异常,再做相应处理即可。

(2)接插件接触不良

原因:无论运行多小型的程序都有可能死机,甚至有时在启动时就定格死机,而有时长时间运行大型程序也不会死机。

对策:把所有能拔下来的部件(如网卡和电源插头等)都拔下来,清洁后再插上去即可。如果发现有生锈的,要先除锈或更换生锈部件。

(3)环境温度

原因:工控机对环境温度比较敏感,夏季炎热,空调损坏时,工控机容易“死机”。

对策:将空调修好,降低工控机环境温度,保证工控机正常运行。

(4)硬盘故障

原因:如果硬盘严重老化或在运行中受到震动或出现逻辑、物理坏道或出现坏扇区,那么工控机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频繁死机故障。

对策:最好是更换硬盘。如果只是逻辑错误可以用各种修复软件进行修复。由于此类故障的故障点并非很容易就能被发现,如果进行磁盘扫描程序,也会排除此类故障。

二、软件引起的工控机死机

(1)病毒感染

原因:有些病毒可使计算机工作效率和系统资源急剧下降而造成频繁死机。

对策:最好在系统正常时把操作系统所在分区进行镜像备份,感染病毒后将备份还原即可。

(2)非正常关闭计算机

原因:这里所说非法关机主要是指直接关闭电源而不用WINDOWS自动关机,通常一次非法关机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如果长期非法关机就有可能造成系统文件损失或丢失,引起在启动、运行中、关机时出现定格、蓝屏等死机故障。

对策: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来说,要告知操作人员正确的关机方式即可避免此类故障。

(3)内存冲突

原因:同时运行多个软件时比较容易出现此类情况。虽然有时同时运行很多软件一切正常,但有时却忽然间死机,重启后再运行这些应用程序时又会恢复正常,其实这类故障中有很多是假死机现象,多是因为内存资源发生了冲突——应用软件在内存中运行,但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方面的原因会和另一软件同时使用同一块内存地址,这时就会出现冲突。此类死机现象通常是定格死机或重启或蓝屏或提示非法操作或失去响应。

对策:此类故障只能避免不能根除——尽量不要让很多程序同时运行,避免安装使用一些不明来源的软件。

以上是常见工控机死机原因及应对办法。工控机经常会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运行,对数据的安全性要求也更高,所以通常会进行加固、防尘、防潮、防腐蚀、防辐射等特殊设计,因此,选购一款质量优良的工控机十分必要。

网友A:
电脑死机,无法就是软件问题、硬件问题!
还在这里叽叽歪歪一大堆!
软件问题,就找软件......
硬件问题,硬件已经是工控机了,工控机本来就是稳定的代表,死机就证明这个品牌不行直接换好品牌

网友B:
就现在电脑而言.

如果是正规产品,家用电脑和工控电脑区别不大了.

当然,极端环境条件下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我们有10年不用工控机了,除了带空调的中心机房。研华、研详、磐仪、艾讯、华北都用过,结论是工业现场真的不合适。
还是PLC,真的耐操!这么多年了,除了西门子S7-300有坏,S7-200有死机,其它品牌(含国产廉价板式PLC)还从来没有PLC本身损坏的案例。

网友D:
既然死了就扔掉换新的高大上的

网友E:
工控机确实不如PLC稳定,再优秀的硬件使用多年也会老化死机,还有windows系统升级换代后,旧软件无法兼容新主机的尴尬。因此我们的新设备也都尽量避免使用工控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

网友F(2023-04-19):
回复 网友B:
工控机和商用机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兄弟。工控机诞生的根本就是为工业而设计,从材料到应用环境再到使用寿命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如果没有区别那就不存在工控机这个词,您觉得呢?

网友G(2023-09-22):
装的软件太多,或者运行的数据多大,超出机器的配置运行能力,简单说白了,配置过低了,也会死机吧

网友H(2025-09-04):
回复 网友D:
考虑一下研祥工控嘛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考虑考虑吧研祥工控嘛

网友I:
激光雕刻机工业使用可以不用电脑吗?我这里的激光刻印都是需要电脑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没有电脑用不了软件,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