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A1,A2均为数显电流表,A1与互感器TAa在同一开关柜内,A2在异地,距离A1所在柜180m左右,电缆采用4*2.5平方,是否可行?
若不可靠有何隐患?

楼主:
我担心的是即使2//2.5并联作为一根线,会不会因为距离过长电阻偏大导致测量不准确? 互感器二次侧标准的0-5A电流信号。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两根线并联截面绝对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两根线并联截面绝对够用了

那这种方案适用的最远距离一般多少合适?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普通的电流表也是可以,我主要是出于对距离的担心,因为串接的表太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普通的电流表也是可以,我主要是出于对距离的担心,因为串接的表太远了。
两个电流表显示应该同步   就近接一只表对比一下 再恢复到串联两只表  没试过 估计会有三分之一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普通的电流表也是可以,我主要是出于对距离的担心,因为串接的表太远了。
两个电流表显示应该同步   就近接一只表对比一下 再恢复到串联两只表  没试过 估计会有三分之一衰减
可能对于几百A的影响不大,但对于几十A的我估计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普通的电流表也是可以,我主要是出于对距离的担心,因为串接的表太远了。
两个电流表显示应该同步   就近接一只表对比一下 再恢复到串联两只表  没试过 估计会有三分之一衰减
可能对于几百A的影响不大,但对于几十A的我估计悬。
几百比五与几十比五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普通的电流表也是可以,我主要是出于对距离的担心,因为串接的表太远了。
两个电流表显示应该同步   就近接一只表对比一下 再恢复到串联两只表  没试过 估计会有三分之一衰减
可能对于几百A的影响不大,但对于几十A的我估计悬。
几百比五与几十比五都一样
我说的是负载的实际工作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42L6-A表已经很准了 完全可以做一下比较
普通的电流表也是可以,我主要是出于对距离的担心,因为串接的表太远了。
两个电流表显示应该同步   就近接一只表对比一下 再恢复到串联两只表  没试过 估计会有三分之一衰减
可能对于几百A的影响不大,但对于几十A的我估计悬。
几百比五与几十比五都一样
我说的是负载的实际工作电流啊
按电流变化比率选用互感器尽量满量程 如果有启动电流高峰可用启动接触器辅助触点短路互感器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53.6e6f86b8pFSkHT&id=596316741978&ns=1&abbucket=11
随便一找,普通电流互感器的负载功率是5VA,二次电流5A,负载电阻要小于0.2欧才有准确度。2.5平方电线并联,55米约有0.2欧电阻,再长就不准了。只能在27米范围使用异地指示。
另外,假设电线够粗,180米线路安装也要非常可靠,防止外界损坏造成断线,导致互感器二次开路,又是个大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把信号转成mA传输,更加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53.6e6f86b8pFSkHT&id=596316741978&ns=1&abbucket=11
随便一找,普通电流互感器的负载功率是5VA,二次电流5A,负载电阻要小于0.2欧才有准确度。2.5平方电线并联,55米约有0.2欧电阻,再长就不准了。只能在27米范围使用异地指示。
另外,假设电线够粗,180米线路安装也要非常可靠,防止外界损坏造成断线,导致互感器二次开路,又是个大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把信号转成mA传输,更加可靠吧

确实是,信号没法转换成mA,除非装电流传感器或者仪表,我还是建议他们把电缆换成4*6的吧。

网友D:
只要主电路是串联的,表就是可以检测一致的。都是经过各自的分流器嘛。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主电路是串联的,表就是可以检测一致的。都是经过各自的分流器嘛。有什么问题呢?

互感器二次侧我主要是担心距离太长,电缆线经过小线阻偏大,影响显示准确性,刚确认了下,设计图纸上写的距离还是220m

网友E:
1、电流互感器需采用5VA且加大容量的型号规格,个人使用经验浇注的比塑料的要好,当然能选用10~20VA的互感器更好。
2、如果未施工电缆可考虑采用8*2.5。
3、如果互感器已选型安装,电缆也已敷设,补救方法:相同变比互感器用两个同相串联容量可倍增。
4、上述2-3可根据成本考虑二选一或都采用。

网友E:
现在新项目设备提倡用1A的互感器和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流互感器需采用5VA且加大容量的型号规格,个人使用经验浇注的比塑料的要好,当然能选用10~20VA的互感器更好。
2、如果未施工电缆可考虑采用8*2.5。
3、如果互感器已选型安装,电缆也已敷设,补救方法:相同变比互感器用两个同相串联容量可倍增。
4、上述2-3可根据成本考虑二选一或都采用。

互感器是浇筑的,20VA的,没法改的,电力局做的,电缆8*2.5的可没有哦,我是建议他们改成4*6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所以,如果传感器能通讯,就好了。

网友E:
220米距离,20VA互感器,4*2.5电缆并联使用,放心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