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是干什么?

楼主(2020-12-25):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放电?

楼主:
不是高压发电,干过这活的人可能不多

网友B:
测量电压?

网友C:
电压互感器接指针式电压表,应该是测电压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来测?难不成是来测同不同相?

网友D:
是不是测线路电压?

网友E:
辣么大一个电压表,绝缘杆前端带了线,测电压的。

第一次见这么个情况。

楼主:
两台来自不同电源的变压器6kv侧核相,安全措施要做足。

楼主:
两台8000kva,10kv/6kv分别来自不同电源的变压器,它们6kv柜之间有一联络开关,由于上级电源不同不能并列,每次变压器检修维保,都需要停一台变压器后再倒换导致部分生产线短时停顿。现供电局已把两台变压器接到同一电源(即同一个110kv/10kv变压器),为确保相序一致我们直接在6kv侧通过PT核相,正常同相为0v,不同相100v,(其实通过PT柜二次侧也可以核相,但不够直观且PT存在接法不同的情况,我厂就有V接、Y接接地及B相接地三种)。核相正常后,以后就可以直接先并列变压器再停一台检修,生产无需停顿。

网友F:
这个方法不敢搞

网友G:
高压核相。。就是两个不同电源之间核对相序。。这是一次核相还有二次核相。现在用这种方法的不多了,直接用核相仪进行,没有必要搞个PT。

网友H:
高压看着就恐怖!虽然我有高压操作证,但我从来不敢动高压

网友I:
高压实在没有必要那么恐怖的!
实话说才6KV,我以前玩的大多数是10KV、35KV。不过测试要求互感器外壳挂接地线的,这个小伙子居然敢不挂接地线测量,玩意互感器爬电那就好玩了

楼主:
电压互感器外壳和二次侧S2端都接了地的,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用高压电机引线绑在绝缘杆上连至PT,所有安全用具和PT都先做了耐压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