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比如使用5.5KW 的变频器是否可以驱动18.5KW PUMP在极端短时间进行空载运转?只是为了观察PUMP是否接线正确。

网友A:
启动不了

网友B:
这个,1.5KW的变频器驱动5.5KW电机空载可以(主要是0.75~3.7基本都是一种功率模块),但是5.5驱动18.5不敢测试,实在中间功率模块最少差2个档次

网友C:
哈哈;5.5的你带7.5KW空载没任何问题,11KW估计也勉强,18.5KW就算了;

网友D(2021-06-19):
可以呀,电机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所以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不能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3即可,我110WK变频器带250KW电机空载一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