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发现现在的电源基本没有用厚膜得了,是不是芯片集成度提高功能加强,不需要厚膜了?

网友A:
哈哈 不只是电源,PLC/电视/收音机里也早已不见
还停留在上世纪的记忆中
看来你老喽

网友B:
题目讲的是现在,这很正常,现在的专用电源芯片成熟稳定,还便宜,干嘛还用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讲的是现在,这很正常,现在的专用电源芯片成熟稳定,还便宜,干嘛还用贵的?
讲现在就落伍了,看看电源什么时候换型,PLC什么时候换型
PLC在CPU板上也有用厚膜,就是让你仿制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话说现在主要是软件难以破解(当然对于专业芯片工厂,那个自然是小菜一碟,不过一般厂家对付加密单片机软件还是较麻烦滴)。硬件如果没有那啥板载自毁的装置,一下子就搞到了——这个就是目前纯硬件不流行的根本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话说现在主要是软件难以破解(当然对于专业芯片工厂,那个自然是小菜一碟,不过一般厂家对付加密单片机软件还是较麻烦滴)。硬件如果没有那啥板载自毁的装置,一下子就搞到了——这个就是目前纯硬件不流行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9流设计开发人员认为:
能用软件解决的,尽量用软件。
这不单纯是成本:软件烧录1W次还是那个软件,
零件做1W个,不好说有几个不行的。

纯硬件(假定是软件可复盖的逻辑电路)?
成本高,修改难,可靠性低,更重要的是:对设计者要求高!

网友D:
看软硬件哪个开发周期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