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请教一下相关的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原理,普通的启动方式诸如一般的变频器,软起动,星三角等为什么没法启动?
我自己也百度了吗,一知半解。

今天碰到了普通变频器启动不了的情况,咨询电机厂家得知需要矢量变频才能启动。

楼主:
Baidu:

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方式一般分为自启动稀土永磁同步电机和变频启动永磁同步电机,自启动永磁同步电机采用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进行加工制造,在IPM转子结构中带有异步启动鼠笼,可V/F控制,可工频直接启动,也可加变频器调速,变频启动永磁同步电机不能自启动,但是可以V/F控制,用变频器驱使启动,启动电流小,节能效果好。

用户在购买时经常会问,永磁同步电机我应该购买哪种启动方式的?纳新智控建议,电机的启动方式与用户的使用设备及工况大有关系,不同的设备要求功率不同,转速要求不同,在调速范围多,功率大的设备上我们一般建议使用变频启动的永磁电机,启动转矩大,电流小,可以改变变频参数调制比或者载波比来改善电机性能,能够达到一定的节能要求,在小功率的工业设备上,我们一般建议使用直接启动的永磁同步电机,直接接电网工频启动不需要变频器成本低,电机效率与功率因数高于异步电机

网友A:
由于启动时无法知道转子磁极位置,定子旋转磁极与转子磁极无法对齐,导致过流。
V/F方式的变频器也是能启动的,但需要参数做些优化,避免启动时过流,隔壁论坛前些年讨论过,数十kW都有成功案例。我调试过一次,也没成功,没有下细的研究。
变频器选型时还是应该选用能带永磁同步功能的,看能带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的手册就能发现,控制方式上与鼠笼感应电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启动时无法知道转子磁极位置,定子旋转磁极与转子磁极无法对齐,导致过流。
V/F方式的变频器也是能启动的,但需要参数做些优化,避免启动时过流,隔壁论坛前些年讨论过,数十kW都有成功案例。我调试过一次,也没成功,没有下细的研究。
变频器选型时还是应该选用能带永磁同步功能的,看能带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的手册就能发现,控制方式上与鼠笼感应电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谢谢,主要是前段时间电机商家有个推广会,恰好碰到客户要这种电机公司就买了,第一次碰到,没有经验。我多搜搜看相关资料,看看普通的V/F模式能否实现。

网友B:
我只知道,同步电机的启动有两个方法,不论是用不用变频器,其一是异步起动,其二是外力反拖启动。对于异步起动,是通过启动单元电控来实现,对于反拖启动,就是要有启动电机启动然后离合器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同步电机的启动有两个方法,不论是用不用变频器,其一是异步起动,其二是外力反拖启动。对于异步起动,是通过启动单元电控来实现,对于反拖启动,就是要有启动电机启动然后离合器脱开。

K版,上午在看ABB变频器ACS580 和施耐德ATV630的手册,这两款均可驱动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有用永磁同步电机,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用三菱F800没调出来,后来换了国产变频器

楼主:
没拍到过程,这电机据说组装过程种比较费事,运输时都是用泡沫包着的,转子磁力太强...,给个空间你们想象一下吧。可惜我没拍到机组组装过程。(PS:我们不是买整套电机,是买转子和定子自己再加工的)
ACS510换成580后机组已经启动,电机辨识没做,电机类型就是默认的异步没有选择永磁,控制类型也是默认的标量,就是把基本的参数设置下就好了。
断路器-变频-接触器-电机的主线路,按照客户要求配置的。
55KW的电机,效率0.95,功率因数0.97(目前还没法判断数据的准确性),振动和噪音也比我们先前用的小很多,相对于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确实优点明显,但缺点就是前面说的没有经验安装起来比较麻烦,成本高昂,普通的1.8倍+。

楼主:
附赠某厂家永磁电机资料

网友D:
能够启动同步电机的,应该可以直接启动伺服电机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呢,西门子的SINAMICS系列变频器产品,全都支持对永磁同步电机的变频控制。启动过程就是自动的异步起动。标准驱动产品G120系列的,支持同步电机的V/F控制或是SLVC控制(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网友E:
这个还要看电机结构才能知道启动方法!真的是永磁电机你就别想工频启动或者V/F模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