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机电源线选择

楼主(2020-12-25):
请问充电机已知输出端是DC24V/45A。那么输入端需要配多大截面积的电源线?电压220和380V分别需要怎么计算得出?谢谢!

网友A:
1千多瓦,足0.75平方以上够用,380V 线更细,考虑到机械强度用粗一点的线耐用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0.75平方是怎么计算得出的?谢谢。

网友B:
按照电流选择的话,0.3平方毫米铜线足矣!
按照机械强度选用,3芯(这个必须要带接地线)*1平方毫米铜电缆(护套线均可)

网友C:
根据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算出功率24*45=1080,再用功率除以输入电压得出输入电流1080/220或者380,再根据电流算出线径

网友D:
没有什么可以算的,充电线,用10平到16的线就行了。

网友E:
建议用1.5平铜

网友F:
电压比等于电流反比。这个电工手册上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