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2-25):
按照电流来计算,二次侧额定电流应该是250×1.445≈361A
按照功率来计算,假设功率因数为0.85,二次侧负载功率可以到250*0.85=212.5KW,如果所有负载均为三相电动机,那么电流就有448A
请问应该按照哪一种来决定二次侧的电流以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3128

参考这个
这个是按照第一种的公式计算得到的I=P/√3U
我想请问第二种方法的矛盾点出在哪里,毕竟得到的电流值不同

网友B:
不知道你这448A如和算的,过程?
负载侧如果是你说的满载212.5KW,负载的功率因数也是0.85的话,那应该是212500/(1.732*380*0.85),但还有电压差异380/400,负载的输入效率都还没考虑在内,实际我们常说的电机的功率是轴输出的,并不是输入端的。
从负载考虑:
如果负载电压也是400V,效率为1,功率为轴功率:那就是212500/(1.732*400*0.85)=361A;
如果负载电压也是380V,效率为0.93,功率为轴功率:那就是212500/(1.732*380*0.85*0.93)=408A;
后面我就不再举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448A如和算的,过程?
负载侧如果是你说的满载212.5KW,负载的功率因数也是0.85的话,那应该是212500/(1.732*380*0.85),但还有电压差异380/400,负载的输入效率都还没考虑在内,实际我们常说的电机的功率是轴输出的,并不是输入端的。
从负载考虑:
如果负载电压也是400V,效率为1,功率为输入功率:那就是212500/(1.732*400*0.85)=361A;
如果负载电压也是380V,效率为0.93,功率为轴功率:那就是212500/(1.732*380*0.85*0.93)=408A;
后面我就不再举例了。

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