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FRN5000VG7运行报EF故障

楼主(2020-12-25):
一台富士VG7变频器上电正常,运行报EF故障,EF故障为对地短路故障。驱动没有问题,用另一个主板运行过,但是另一个主板有时能运行有时又报EF故障,运行的时候测过输出波形,是正常的!请大佬指点下

网友A:
查查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电流检测的信号直接到了主板,把主板上的两个处理电流信号的芯片还有后续的一个14脚芯片都换了,还不行!后来把cpu也代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