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2N PLC

楼主(2020-12-25):
FX 2N PLC 带有触摸屏怎么上传到电脑上,里面有参数,我上传一下,重新下载到PLC里,有程序,触摸屏没有参数,上传的时候勾选程序+参数,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分别下载。而且2n这种老plc应该不支持穿透。

网友B:
触屏不显示参数,不排除没完成通讯

网友C:
PLC上传时选择的参数和触摸屏没关系的。那不是触摸屏的参数。

网友D:
触摸屏是显示PLC内的数据,上传及下载时把程序及数存都选上;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通讯参数?
触摸屏的参数是在触摸屏里面设定的
PLC如果是用编程口与触摸屏通讯的话,是不需要设定参数的。

网友F:
plc触摸屏分别读取程序